cadence 616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3):
按照坛子里大神的科普贴安装完IC616以后,在启动LICENCE时提示TCP PORT NUMBER IS already in use.但是cadence却可以正常开启。具体如图

网友:
按照坛子里大神的科普贴,cadence不需要启动license

网友(2016-09-08):
如果license文件中 HOSTID=ANY ,就不需要lmgrd 启动 license 了,直接用路径指定licens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