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的噪声是多大呢?

楼主(2016-05-03):
50资产

这个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的噪声是多大呢?20log(Vnoise/Vsignal)=-45dB?(10log(Vnoise^2/Vsignal^2)=-45dB)

最佳答案

网友:
這個:
20log(Vnoise/Vsignal)=-45dB?
等於
10log(Vnoise^2/Vsignal^2)=10log(Pnoise/Psignal)=-45dB?

楼主:
嗯 20log(Vnoise/Vsignal)=-45dB的话,Vnoise/Vsignal=0.0056,2V Vsignal就有11mv的噪声?

网友:
信号噪声和幅值、频率均有关,lz自己的计算公式没错的

楼主:
信号噪声和幅值、频率均有关,lz自己的计算公式没错的
引用 网友A:

噪声有这么大啊?2V Vsignal有11mv~

网友:
Table應該諧波失真(THD)吧 ?
噪声是noise ?
兩者不同的吧!

是不是應該改成:
10log((VHD1^2+VHD2^2+VHD3^3.....)/Vsignal^2)=-45dB)

楼主:
Table應該諧波失真(THD)吧 ?
噪声是noise ?
兩者不同的吧!

是不是應該改成:
10log((VHD1^2+VHD2^2 ...
引用 网友B:

那对有效位的影响是一个效果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dBc是相对于载波功率,可能问题出在这了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dBc是相对于载波功率,可能问题出在这了
引用 网友A:

那信号的波动到底多大呢~
是不是看那个总谐波失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