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知带宽,怎么求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6-05-03):
已知带宽,怎么求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dcgain*3db带宽

楼主:
因为有的论文里面的仿真参数是带宽,有的是单位增益带宽,所以不知打怎么比较比较好,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合你的设计看下razavi书里的反馈那一章。

网友:
新手还是民科?问这种问题

楼主(2016-06-06):
回复 网友B:

新手,刚学模拟CMOS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