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图腾柱栅极驱动谁了解?

楼主(2016-05-03):
totem pole gate
这个图腾柱栅极驱动谁了解?功率管是同步buck的开关管。
1,为何2个nmos?
2,为何还要一个钳位二极管?
3,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

网友:
Reference MOK Paper below:
two NMOS as Switch,
因為high side 使用PMOS會是NMOS的2~3倍大,
所以是為了省面積.

ISCAS2013_High-side NMOS power switch and bootstrap driver for high-frequency fully-integrated conve

High-side NMOS power switch and bootstrap driver for high-frequency fully-integrated converters wit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