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s文件烧入flash

楼主(2016-05-03):
我把mcs文件烧入flash中老是出错误,求大神指导批评

网友:
STEP1,应该选择蓝色框原厂PROM,而你的选项是红色框第三方SPIFLASH,XCF16P对应的是你JTAG链上左边的器件,生成MCS后将其烧录进左侧的器件里面即可。(需要选择正确的配置模式,从你前面图的连接关系来看是主并模式,需要在配置前勾选parallel选项,并且连接配置管脚M2,M1,M0为011)。

楼主: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6/5/3 22:36:19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2':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2': ID Check faile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2':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楼主:
为啥没人回,都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为啥我的成长路上有这么多的坎坷,好难过!!

网友:
没有找到flash,检查一下是不是flash型号选错了

网友:
“SPI Device not found”??
你试过下载bit文件时可以吗??

网友:
我看你jtag链上的flash是16p,但你的报错信息提示的是spi设备没找到,是不是你烧的mcs文件是spiflash的文件,你检查下。

网友:
1)下载bit文件成功吗?
2)生成mcs文件时,选择的flash器件和你的板子上匹配吗?
3)板子上的扫描链是否正确?参考xilinx flash configuration相关文档。
4)下载线的插座接触是否良好,反复插拔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Spartan-6(XC6SLX45-3FGG484C)
prom(XCF16PFSG48C)

我选的M25P16,这样是对的吗?

参考设计中只有mcs文件,没有bit文件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你的回复
   你看我下面的回复,我选的M25P16是正确的吗?这个到底是怎么选的,我还不是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选的这个得和你板子上的器件一样,不是随便选的,你最后一张是PCB原理图么?感觉也不是啊,如果是,那就不是M25P16,器件下边的是器件名字,如果不是原理图,你去看原理图上器件名字,如果没有原理图,直接看板子上器件,器件上面通常都会有器件名称

网友:
你的板子上的flash型号为XCF16PFSG48C,是xilinx的16bit的PROM,以前生成的mcs文件应该是按照XCF16PFSG48C生成的,所以你烧写的时候就应该选择这个型号,不应该选择M25P16。

网友:
'2':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明显IDCODE错了,先查查硬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先前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是根据这张图选择的,板子是Spartan-6,图中最后一栏带spartan-6的我都试了,出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是我的方法从头到尾就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择的型号跟板子上的器件一样?那就是要选xcf16p或者带xcf这种关键字的,我这样理解对吗?但下拉框里的选项好像没有这个。如果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flash我也没用过,你再找找

网友:
还是先查硬件问题吧,把原理图和推荐电路比对一下,看看是否正确,再看看PCB有没有问题。
确认硬件没问题之后,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确实是把FLASH找错了,你选择的是一款第三方的SPI FLASH,应该选择Xilinx的PlatformFlash:XCF16P,在板子上是一个VO48或者FG48封装的芯片。烧录的时候要选择是串行还是并行配置,FPGA作为主芯片还是从芯片(根据M2M1M0)选择,另外需要确认有没有版本选择。

FLASH选择页面

FLASH选择页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提醒,总算看到点希望了。
按你的步骤走下去,后面是需要bit文件的,但参考设计中只有mcs文件

有了mcs文件就不用再重复上面的生成mcs文件的步骤了吧。我的操作步骤是:双击boundary scan->右键initialize chain得到下图

点击虚线框内的SPI/BPI,就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出来的选项中就没有xcf16p。

网友:
   你选择的地方错了

FLASH选择

FLASH选择
你应该选择图中蓝色框的选项而非红色框的PROM选项(注:我用的IMPACT版本是14.7)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烧写以后,有什么方法检验已经烧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