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6-05-04):
我的比较器输入对管的尺寸设计的较大(减小offset),但发现当一个输入端电压有较大变化时,会对另外一个输入端造成影响,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1.是单独仿真比较器吗?如果是,不是一端固定,扫描另一端吗?
2.让我想起了dc-dc里ramp和comp(EA输出)比较,一端跳动会通过对管的source耦合到另一端。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高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电容分压,降低放大倍数;
在另一个输入端挂上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单独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的也是在再另一端加电容

网友C:
比较器好办,在输入端加源跟随器

网友:
回踢干扰,通过电容耦合过去

不过还得具体分析,具体结构不同不一样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好办,在输入端加源跟随器

这个比较器输入端加源跟随器是怎么理解的呢?大佬看到帮忙解释下,最近做项目遇到这种结构

网友(2023-11-13):
加一路钳位输入管D端的电压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A:
1.是单独仿真比较器吗?如果是,不是一端固定,扫描另一端吗?
2.让我想起了dc-dc里ramp和comp(EA输出)比 ...

dc-dc里ramp和comp(EA输出)比较,一端跳动会通过对管的source耦合到另一端,请问这个怎么抑制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