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如何使用Modelsim进行后仿?求大神解疑

楼主(2016-05-04):
ICC后如何使用Modelsim进行后仿?求大神解疑

网友:
ICC后就会产生一个电路网表,STAR—RC会提取版图寄生参数,PT获得该寄生参数后就会得到sdf文件,然后把这个sdf文件反标到ICC生成的电路网表中,用modelsim进行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流程我知道,不知道具体操作怎么弄。现在知道了,不过遇到了些问题。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