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视频处理芯片,可以用于实现下面的需求啊

楼主(2016-05-04):
一个音视频采集卡,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指点一下呢
•        采集信号: 标准PAL、NTSC或SECAM制信号,可采集一路音频
•        总线结构: Compact PCI总线结构
•        最大分辨率: 768×576×3
•        采集格式: 支持RGB8888、RGB888、RGB565、RGB555、YUV422、黑白图像GRAY8 等图像格式
•        输入路数: 十六路复合视频和一路Y/C视频选一输入,可快速切换
•        输入视频: 视频A/D为8 bits
•        镜像采集: 具有硬件左右、上下镜像反转功能
•        外触发输入: 外触发信号输入(TTL低电平)
•        信号检测: 可自动检测信号源的行场特性
•        屏蔽功能: 具有硬件点屏蔽位功能
•        缩放功能: 硬件完成输入图像比例缩放
•        开窗功能: 具有开窗处理功能,窗口可为方形
•        音频功能: 支持一路音频采集

网友:
这样的芯片是没有的。

不过你这个可以考虑几个方向的芯片,组合调整:  TV 类的Scaler芯片,安防类的芯片,如TW28XX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