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cadence的spectre仿真速度?

楼主(2016-05-04):
       虽然关于提升spectre仿真速度的帖子很多,但是小弟觉得总结的不是很完整,目前为止自己所知的方法主要有:1)ADE->output ->Save -all 中只勾选相关的信号;
2)ADE->Simulation->Options中的Analog选项,在其中的multi-thread一栏,填入最大并行CPU数量;
3)ADE中将仿真精度降低,conservative -> liberal,在相同条件下,liberal要比conservative 快3倍;
或者将仿真器改用APS,也全完按照上述两步进行设置,以提升仿真速度。
另外,为了节省磁盘空间,可以在option中(如瞬态仿真)将skipcout设置成每个N个点保存一次。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款14比特的低功耗SAR ADC,得数模混仿,要用到spectreVerilog仿真器,按照上述方法设置 MT:12 Tran:Conservative;SAVE ALL:Select(只存了一个输出) ;Skipcont:16;但仿真时间将近两个礼拜(整个系统)。请加下,各位大神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提升速度呢?

楼主:
自己先占个sf

网友:
同求解决办法;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spectreVerilog是否支持多线程仿真?MT12是否生效?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是否可以改用UltraSim仿真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多时候,整个系统的仿真似乎都没法进行。。。看看能不能用一些简单的模型代替某些不是关键模块

楼主:
支持的,但是有个问题是系统自动给你分配线程数,虽然写了12,但也最终也只有4线程

楼主:
spectreVerilog是否支持多线程仿真?MT12是否生效?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回复  sunshining214

    很多时候,整个系统的仿真似乎都没法进行。。。看看能不能用一些简单的模型 ...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将ADC的数字部分全部用Verilog来替代,比较器用理想verilog a模块替代,仿真还是挺快的。但现在用晶体管级实现整个系统后,就很慢了。虽然说,这种变化是必然的。PS. 现在将trn的精度改为moderate 或者liberal,仿真时间缩短至5天左右,但是与conservative对比,SNDR会下降3dB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了解混合信号仿真的情形;  我们做纯模拟仿真时,现在电路规模较大的仿真很少用spectre,基本上是用APS;
  同样是单核跑仿真,APS速度是spectre的3倍左右;
  听说混合信号可以用AMS跑,不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之前曾经跑混合仿真用过ultrasimverilog,可以设置仿真精度,精度低的时候仿真速度也快很多,适合于功能仿真,性能不能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使用APS时在userCmdLineOption当中是填入++aps还是+aps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使用APS仿真时在userCmdLineOption当中是填入++aps还是+aps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在environment里面设置的,而是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里面设置;

楼主:
谢谢,ouyang00032,我没试过你所说的仿真器跑数模混仿,我可以试试看!另外,用APS仿真器,它的精度会比spectre略低

楼主:
经过比较,我发现UltraSIMVerilog的速度至少是spectreVerilog的两倍 ,即使将SV中的trn精度设成liberal。但在使用USV的时候时候,记得在ADE->Simulation->Options中将Simulation Mode改成Analog(A),或者选择(MS),此时精度则需要设置为(2)。如果不是这么设置的话,仿真将会出错!另外,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个发现,在trn的option中可以将integration method parameters下的method 改为trap以提升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UltraSim是好东西,不过楼主不要忘记设置仿真精度,还可以设置每隔百分之几显示仿真剩余时长。
建议UltraSim仿真时候,电路中不要设置输出,这样,等仿真结束可以看全部的输出。否则只有保存的输出可以看

网友(2018-12-25):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需要,顶一下

网友(2019-02-21):
感谢分享,现在正好用到哈

网友:
++aps+多线程   确实比spectre能提升好多!

网友(2019-09-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之后尝试一下用VerilogA代替非关键模块

网友(2020-12-16):
感谢感谢,APS确实仿真快了很多。

网友:
数字电路肯定要用verilog的, 不可能用晶体管级的, 要不然仿真会很慢!!!!

网友(2021-04-01):
其实analog的,线性的东西的仿真其实还好;
很多时候仿真是被一堆反相器给拖慢的;其实大部分时候这部分算力其实是浪费掉了;
我其实一直最想让spectre支持的功能就是像fast spice那样不同模块不同精度;
还有一个比较挫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调用的logic模块都veriloga化,然后只是在config里面改一下default的顺序;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使用APS仿真时在userCmdLineOption当中是填入++aps还是+aps ? ...

++aps

网友(2022-08-11):
utra sim怎么使用啊,目前明白APS开多线程能提升很多速度,还有用verilog a模型代替数字电路的实际晶体管

网友(2025-08-20):
APS和++APS仿真有区别,我用++aps跑仿真没有报warning,但是用APS会报收敛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