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CC的仿真结果只能一个一个点

楼主(2016-05-04):
JCC只能一个一个点出来吗,有没有坐标的方式展现出来呀。。。
&高频处出现不规则的抖动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Jcc 是一定频带内的积分值,确实是分立的点。一般它的大小正比于sqtr(k), k 是 number of cycles. 你的振荡频率是多少?高频出会有flicker noise 的alias。你看一下高频处第一个峰值的频率是不是振荡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1. 之前忘了在那个文献上看到过JC是PN在频道上积分得到的结果,但是JCC其实好像并不是额
    2.我的频率不在高频处的第一个峰值那里,还想请教一下您说的那个alias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Jcc的定义以及和Jc的关系,可以参考:
Predicting the Phase Noise and Jitter of PLL-Bas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pdf (712.93 KB , 下载次数: 76 )

第二个我指的是:flicker noise 实际上被频谱搬移到oscillator 输出信号的各次谐波之上。这样原来在DC处很大的phase noise 同样会出现在n*f0 对应的频率上,之上幅度减小了。所以如果你的频率30几兆,第一个peak应该就是这个现象。如果不是,那可能有其他原因,等高手来解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的资料分享,我的osc振荡频率是20M,不过也离第一个峰值处差不多

  认真的看了您后面的分析,感觉是很有道理的 应该会在1xfo ,2xfo,3xfo....对应的频率下依次都会有抖动的, 如果说后面高频抖动比较厉害那么我还是应该要减小低频处fn的值,是这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确定高频部分在总jitter里面的比重,你可以看一下是那部分占主导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