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条tk语句怎么才能执行

楼主(2016-05-04):
foreach name $view {
checkButton .lef.$name -text $name -command {if {$name} {.lef.$name cget -text}}
}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执行这句,可以正常生成checkbutton,但是后面command 内容是原样复制,执行的时候会报 $name 这个变量的错误,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把command 后的{} 该成“”试试
不然就把所有的代码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好像-command 后面默认就是原样输出   这个程序是用一个list 生成一些button,现在button可以生成,也就是说list 没有问题,就是- command 后面没办法读取变量的内容,造成生成的button 点击后不能执行动作

网友:
变量名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试了,没有问题,你的问题为{}中的变量不可以被替换 “”中的变量可以被替换。

另外-command的内容没有读懂,{if {$name} {.lef.$name cget -text}} 得到的结果没有接受方。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实在不行把你的代码都贴上来我看看,或是告诉我功能,我帮你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写的是把list中的每个元素都生成checkButton,并且把text的设置成对应的元素,当checkButton 选中以后返回checkButton 的-text比如,set lists {a b c}
然后根据这个 list 生成 checkButton .a -text a  checkButton
.b  -text b     checkButton
.c  -text c  , 当.a 选中的时候,返回.a 的 -text  也就是a
但是 list 的元素是不确定的,所以要用变量来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r/bin/wish
frame .lef
pack .lef
set view [list aa, bb, cc, dd]
foreach name $view {
checkbutton .lef.$name -text $name -variable ${name}_value -command "if { \${${name}_value} == 1 } { puts $name}"
pack .lef.$nam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已经可以了……另外 还要请教 if { \${${name}_value} == 1}     \$ 的反斜杠是什么作用?
像button 的 variable   ${name}_value 可以在其他函数里面直接引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按照楼上的方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表示在“”中,变量可以随时间改变而获得变量的当前值。不加 \,则变量的值永远为widget生成时的值。

如果在其他函数中,可以将变量的放进函数的参数中,或是在函数中把变量声明成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