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ed-switch问题

楼主(2016-05-04):
ADC中常采用boost-switch作为采样开关,请问这种开关不会漏电吗?尤其是在上电的时候,谢谢!

网友:
不會,
因為您可以分析看看,
所有MOS的Vgs and Vgd 都會小於 2XAVDD.
一般MOS Drain/Source diode breakdown Voltage > 2XAVDD,
所以不會有breakdown 的問題,
自然不會有leakage issue.

而且,
In Industry filed,
這電路已經用很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有些结构的p管虽然bulk与source相连,但一些情况下P管drain电压大于source,此时会有PN结正偏电压,尤其上电的时候

网友:
到沒有仔細推敲過上电的时候是否有PN结構正偏电压?
這還要仔細想想!

但一般IC上电的时間最大約1msec,
過了1msec電源就穩定了,
所以即使有漏电,
也是到1msec就沒有了,

所以應用上應該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