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sdf文件错误,求大神解疑,急!!!!!

楼主(2016-05-04):
Modelsim后仿流程:新建library名为ICC目标库名——新建project(添加ICC后的.v网表文件、目标库的.VHDL文件、测试文件(根据现在的.V生成,大致与前仿一致))——设置simulation时加入.sdf文件,region为/uut  delay为max,仿真时出现以下类似错误:其中蓝色字体为错误提示,红色字体为.sdf文件中的相应位置。不知是我操作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求大神解疑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502):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0]\'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0\])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294::0.574))

(IOPATH (posedge CP) Q (0.429::0.871) (0.437::0.879))

    )

  )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638):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1]\'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1\])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308::0.610))

(IOPATH (posedge CP) Q (0.451::0.929) (0.451::0.914))

    )

  )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586):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2]\'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2\])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301::0.592))

(IOPATH (posedge CP) Q (0.440::0.899) (0.444::0.897))

    )

  )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300):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3]\'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state_reg\[3\])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292::0.582))

(IOPATH (posedge CP) Q (0.426::0.887) (0.435::0.886))

    )

  )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428):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r_reg'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DRDY_r_reg)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247::0.481))

(IOPATH (posedge CP) Q (0.368::0.747) (0.392::0.788))

    )

  )

# ** Error: (vsim-SDF-324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ulation/rtl/0503spi.sdf(8670): Instance '/uut/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reset_drdy_reg'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d_cp_q_posedge'.

(CELL

  (CELLTYPE "dfcrq1")

  (INSTANCE uut_spi_slave/uut_reset_DRDY/reset_DRDY_reg)

  (DELAY

    (ABSOLUTE

    (IOPATH CDN Q () (0.262::0.501))

(IOPATH (posedge CP) Q (0.384::0.774) (0.406::0.8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