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器件匹配精度的计算过程

楼主(2016-05-04):
大家好,由于我没学过数理统计,所以这方面不是很清楚,麻烦大家看一下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假设:计算电容C1和C2的匹配精度,C1和C2相等,C1和C2都由两个单位电容Cu构成。
要求:偏差小于1%,良率大于99%。
计算过程:
1):从偏差1%可以得到,分布函数为x(-0.01,0.01)~N(0,sigma^2);
2):查标准正态分布表,良率99%对应标准正态分布区间的范围是x(-2.58,2.58)~N(0,1);
3):则sigma=0.01/2.58=0.388%,也就是说要求单位电容的标准差为0.388%;
以上计算是否正确?
接下来,如果电容的匹配函数为sigma=1.37/sqrt(W*L)
将sigma=0.388%带入上述公式,得到电容的面积为353*353um^2。

请大家踊跃发言,如果计算有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
1:1匹配的话,我平时也是这么算的;不过我有个疑问:
电容的匹配函数为sigma=1.37/sqrt(W*L),这是foundry提供的数据吗?1.37的单位是什么,百分比?
一般情况下,匹配性好的电容一般sigma=几%/sqrt(W*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您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这个参数是foundry给的文档里写的,但我不确定它的单位,如果没有%的话精度就太差了。
文档表格里没有给出单位,但是下面的匹配图倒是有单位,匹配图的横坐标是1/sqrt(W*L),纵坐标是sigma(deltaC/C[%]),这个纵坐标的意思是不是说得到的sigma带%?意味着缩小100倍?请您帮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