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4 column 2 of file *ciwInPort*

楼主(2016-05-04):
如题,做VCO仿真的时候,对电路进行电压-频率进行参数扫描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但是在电脑里面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也不知道这个错是什么意思。求大神~

网友(2016-07-29):
我有同样的问题:  验证过的ADE设置,save as xxx.ocn  用脚本跑就会出这个error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找到我的问题了,load和“之间必须有个空格

网友(2023-06-1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