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读nandflash时,遇到一些困难。

楼主(2016-05-04):
使用以上nandflash,能读得到id号。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先擦除,然后再读,发现读到的数据全是0.
先上图,ce信号一直设置为0.其他信号看图片
一,擦除后,读70状态的寄存器为0xe0.
二,擦除后,再读是应该为0xff,不是0.
时序对过都正确的,但调了两天了,不知道哪里错了。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
哪个厂家的器件?美光的上电后第一条命令必须是复位,其网站上有FPGA源代码,自己修改下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原来是芯片坏了,换了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