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不能锁定

楼主(2016-05-04):
lz在学习锁相环设计,现在在仿真整个系统,VCO是15~16GHz的,reference是125MHz,电荷泵的电流是80uA左右,滤波电容大概几百fF,仿真锁相环的时候,得到的控制电压(图中第二个绿色的CAP电压)是一个台阶的波形,而且在不停地振荡,跟在网上看到的先振荡再衰减的波形完全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环路滤波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有仿真 Matlab/Simulink PLL Analysis
    求得PLL Loop 足夠的 Phase margin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路滤波器就是普通的二阶结构,第一级是一个几百fF电容,第二级是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不太懂原理,看来要先在MATLAB中仿一仿试试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怀疑相位裕度不够。你这里C1/C2比值是多少?C1是串电阻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的是10,刚才仿真,滤波电容10pF,第二级是1pF串联50Ohm电阻,还是振荡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例是10的话,相位裕度很可能还是不够。你减小C2看一下。

网友:
电阻改10k试一下

网友C(2020-10-09):
楼主,我仿真时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相同的参数通过行为级仿真是可以锁定的,但是把PFD、CP和LPF替换成实际电路(VCO和分频器用理想电路)之后VCO控制电压就开始震荡了,请问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仿真时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相同的参数通过行为级仿真是可以锁定的,但是把PFD、CP和LPF替 ...

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2-03-02):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仿真时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相同的参数通过行为级仿真是可以锁定的,但是把PFD、CP和LPF替 ...

层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1、查看的你的vctrl是否超过cp vco的工作电压。
2、查看你的环路相位裕度是否在45度以上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E:
1、查看的你的vctrl是否超过cp vco的工作电压。
2、查看你的环路相位裕度是否在45度以上 ...

大佬,我的锁相环也是无法锁定,您的意思还是环路滤波电路有问题是吗?主要还是相位裕度不够的原因是吗。
我现在怀疑一个原因,因为我的电荷泵即使在不充电放电的情况下也是缓慢的放电的,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导致的呢?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D:
层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提高仿真精度

网友:
先仿真下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吧

网友(2024-12-05):
请问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