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接口问题

楼主(2016-05-04):
之前用过一些MCU对于芯片的port可以配置。
但是对于设计芯片port的模式是怎么设计的呢?
比如上拉电阻的。DC表示不支持综合。
是利用模拟的方法设计的吗?

网友:
支持的,把你选择的工艺库中的IO model放进去综合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数字逻辑是写不出可综合的上下拉电阻的,模拟设计,或者调用库里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