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6-05-04):
cadence点快捷键后弹出的窗口不再最前段显示,只在任务栏闪,需要再点任务栏图标才会显示,怎么解??

网友:
不会呀,我用的时候直接弹出来了。可能是设置问题吧总在后端显示?

网友:
这个是系统问题,设置问题你在linux系统中,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没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Terminal->输入gconf-editor,弹出窗口后,在app目录下面寻找metacity文件夹,再找general文件夹,最后点开general文件夹,寻找New_window_always_on_top选项,后面打上勾。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