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libInit.il:Library not find

楼主(2016-05-04):
加载工艺库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百度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如下:我直接拷贝的工艺库到这个目录下,然后建了一个库名为umc18
如图

..

..

..

..

..

..

路径是 /disk/icdesign/umc18/UMC_18_CMOS    上面是有是有libInit.il文件的
但是加载时出现这个问题

..

..

我打开libInit.il文件,见下图

..

..

本人C语言学得不怎样(还想也没见过c有这个语法),没有看懂
手动加载这个文件出现的是下面的错误

..

..

不明白,于是打开一个能够正确加载的库,看看它的libInit.il文件,如下

..

..

因为看不懂里面什么意思,对比看也没有搞明白,望各位大虾帮帮忙

..

..

楼主:
好吧!没有人指导,那就自己动手吧。
主要就是没有设置好 cds.lib 文件,如下图

打开cds.lib文件先解释一下我这里问什么会有个cds(copy).lib,这个是我没有修改之前的文件,我怕改完把原来的cds.lib文件覆盖了会导致我以前能用的库都搞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备份。所以我这里未做修改的文件是cds(copy).lib,那打开,如下图

添加我考过来的库中的cds.lib,在上面的文件中输入一句
INCLUDE /库的路径/cds.lib   ,见下图,我的umc018库 cds.lib文件在 /disk/icdesign/umc_018/   所以添加include语句  如下图

问题解决。其他的库应该也可以这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