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的温度补偿

楼主(2016-05-05):
一阶补偿的带隙,    输出电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网友:
电阻会有温度系数,PNP BJT会有等效射级电阻,这些都会改变你的温度补偿曲线。

网友:
会不会是静态工作点的余量太小,导致系统误差变大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像二阶

网友:
多跑几个conner看看

网友(2023-12-20):
你好,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是因为电阻的温度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