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交叠电容 米勒电容

楼主(2016-05-05):
在CMOS工艺库中,MOS管金属栅与沟道之间~交叠的沟长(就是LD)大概是个什么量级?(也就是说LD/L大概是多少),哪位高人帮我解答一下,在此先谢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交叠长度与井深、掺杂浓度有关,一般情况下,交叠长度与有效沟长是呈正比例关系的,比例系数大概为0.8左右,当然,对于不同的工艺这个系数多少会有点变化。对于小功率MOS来说,它的井深一般都比较小,所以,比方说,对于一个工艺库最小尺寸为600nm的管子,如果设计沟长为1um,那么交叠的长度与有效沟道长度大概是10^(-2)左右的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