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较大的瞬态电流!

楼主(2016-05-05):
有一个反相器翻转时瞬态电流达到8mA左右(average 100uA),请问输出端的线宽取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均值电流多大,适当放宽点

网友:
for EM Rule (ElectroMigration),
一般Metal Width 1um 可以承受 1mA 的 "Average"  Curreent.

网友A:
Peak 8mA的话,average较小的话,我们平常是按照average 8mA/3来做metal;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能更小,按照平均电流算即可,如果小于1um,那就保险设计成1um。大于1um,就可以按照avg电流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能更小,按照平均电流算即可,如果小于1um,那就保险设计成1um。大于1um,就可以 ...

照您这么说,是忽略掉峰值电流,按照average电流算吗?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能更小,按照平均电流算即可,如果小于1um,那就保险设计成1um。大于1um,就可以 ...

你好!!超过peak电流的话,metal不会熔断吗?对电路会不会有很大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ak 8mA的话,average较小的话,我们平常是按照average 8mA/3来做metal;
仅供参考! ...

你好!!请问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什么,超过peak电流,不修的话metal不会熔断吗?对电路会不会有很大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