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2-flow求助

楼主(2016-05-05):
小弟目前正在try ICC2的flow,目前在place阶段遇到一个问题,想求各位大神解答; 由于该模块存在多个power-domain,我在place阶段用创建bound的方式让处于同一power下的cell都放在同一个bound,且不是该power下的
cell禁止入内,创建如下:
create_bound -name PD_36_bound -boundary { {{0.000 1664.000} {1015.950 3806.400}} {{1015.950 1664.000} {2767.000 4604.800}} {{2767.000 1869.600} {3823.040 4604.800}} } [get_cells PPU/PPU_TOP/PPU_PD36] -type hard
-exclusive
然后进行后续的place,ICC2的place过程是:initial_place,initial_drc, initial_opto,  final_place, final_opto, 接下来就是  place_opt.
  在final_place开始的时候会做leaglize,此时通过log发现部分cell被推的很远。进一步查看发现,place阶段做优化插入的,属于PPU_PD36的cell一部分被推出了bound之外。与未被推出bound的那些cell相比,推出去的cell少了bounds这个属性,也就是说这些cell未能打上标签,工具认为不能摆在bound内。问题就在这:是不是后面插进去的cell有可能无法被bound识别?为什么有一部分被识别了?未被识别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求大神解惑!
    另外:有人怀疑创建bound是指定cell的命令[get_cells PPU/PPU_TOP/PPU_PD36]有问题,应该用[get_cells -physical_context PPU/PPU_TOP/PPU_PD36/*]去匹配,但上面这个命令在工具的例子中有给出:如下
The  following example creates a move bound named "movebound2" containing hierarchical cell "mid". It  also  implicitly  contains  all  cells within "mid".
         prompt> create_bound -name "movebound2" -boundary {{0 0} {200 200}} [get_cells mid]
                         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
bound没法约束opt加入的cell吧,有的加上了可能是tool自己infer的。不过这还是create_power_domain, create_voltage_area来约束更合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voltage_area是不是就要完整的UPF文件了?

网友(2016-06-22):
请教下那些ref library的ndm的库怎么转的?

网友(2017-07-05):
能分享下ICC2的安装文件么 ?

网友B(2018-01-24):
回复 网友C:

icc2_lm_shell   -f  ndm_gen.tcl

###ndm_gen.tcl

set_app_options -name file.lef.allow_site_conflict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file.lef.auto_rename_conflict_site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group_libs_naming_strategies -value common_prefix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allow_commit_workspace_overwrite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group_libs_create_slg -value fals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allow_missing_related_pg_pin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logic_model.auto_remove_incompatible_timing_design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remove_frame_bus_propertie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logic_model.require_same_opt_attrs -value fals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logic_model.use_db_rail_name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logic_model.auto_remove_timing_only_designs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save_design_views -value fals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save_layout_views -value fals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setting.use_tech_scale_factor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file.lef.non_real_cut_obs_mode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enable_rc_support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group_libs_fix_cell_shadowing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as_user_default -name lib.physical_model.design_rule_via_blockage_layers -value {V1 V2 V3 V4 V5 V6 TV1 TV2 PA}
set_app_options -as_user_default -name lib.physical_model.block_all -value false

create_workspace  examble  -technology  $techfile.tf
read_db     examble.db

# Create OVERLAP.lef file to avoid (LEFR-021)
#set overlap_lef ./OVERLAP.lef
#echo "LAYER OVERLAP\n    TYPE OVERLAP ;\nEND OVERLAP\n" > $overlap_lef
#read_lef $overlap_lef
################

read_lef    examble.lef
check_workspace
commit_workspace -output  examble.ndm
remove_workspace

############ workspace EXPLORE_physical_only:
#create_workspace EXPLORE_physical_only  -flow physical_only  -technology  $techfile.tf
#set_app_options -name lib.workspace.include_design_filters -value { ENDCAP DECAP FILLER PFILLER}
#read_lef std.lef
#read_lef io.lef
#reset_app_options lib.workspace.include_design_filters
#check_workspace
#commit_workspace -output ./EXPLORE_physical_only.ndm
#remove_workspace

############# SITE name modification for CORE cells
#set all_ndms [glob ${NDM_DIR}/*.ndm]
#foreach ndm $all_ndms {
#    echo $ndm
#    set ndm_dir [file dirname $ndm]
#    create_workspace -flow edit $ndm
#
#    foreach_in_collection lib_cell [get_lib_cells */* -quiet -filter "site_name!=unit"] {
#        set site_n [get_attr $lib_cell site_name]
#        if {[get_attr [get_site_defs $site_n] type] == "core"} {
#            set_attr $lib_cell site_name unit
#        }
#    }
#
#    ############# Secondary PG pin modification
#    foreach_in_collection lib_cell_spg [get_lib_pins */*BIASNW*/BIASNW -quiet] {
#        set_attribute -objects $lib_cell_spg -name is_secondary_pg -value true
#    }
#
#    check_workspace
#    commit_workspace -output $ndm -forc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thanks for ndm.tcl

网友(2018-05-29):
Please Share us the ICC 2 lab guide and student guide.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2018-09-07):
回复 网友C:

   icc2用的ndm是icc milkyway的升级版吗?有啥区别。论坛里都找不到ndm的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

网友:
工具优化加进去的cell 可能名字不匹配你bound定义的前缀, 还有就是工具可能自己插一些LVL/ISO cell啥的,有些也不在你bound里面,   UPF里面定义的应该也有每个domain里cell的信息吧,看看那个

网友(2018-11-27):
小弟后端菜鸟一枚 想学习ICC2 首先建库都需要哪些文件 用的是smic180库 如何搭建ndm文件

网友D(2019-04-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icc2_lm_shell   -f  ndm_gen.tcl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执行这段代码之后,会报错 Error: unknown command 'create_workspace'(CMD-005),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icc2_lm_shell   -f  ndm_gen.tcl

感谢! 好用!!icc2 的options太多, 有时候缺一个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icc2_lm_shell   -f  ndm_gen.tcl

mark

网友(2025-02-28):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执行这段代码之后,会报错 Error: unknown command 'create_workspace'(CMD-005), ...

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