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synplify综合

楼主(2016-05-05):
我用vivado生成的sram IP core,然后在自己的design中将其例化,用synplify综合的时候,结果这个sram IP报error,not defined?请教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两种方式
1)在生成的IPcore下面有个syn的目录,把里面的相关文件加载到synplify综合即可
2)例化IPcore时 把它当做黑盒,加2两条综合语句,synplify就不会找这个些文件了,综合成edf网标后,在vivad布线的时候,添加IPcore相关的文件和edf文件即可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可能是synplify的版本太低,vivado的版本太高,所以识别不了。

方法一里我在IPcore下面只看到一个synth的文件夹,里面是VHDL code
方法二提到的加2条综合语句,请问指的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2017-12-13):
synplify综合的时候吃xxx_stub.v这个文件。
在vivado的时候,把IP对应的ngc或dcp吃进去

网友(2018-11-21):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方法会不会影响synplify综合时的timing优化?

网友(2019-04-26):
像楼主学一下

网友:
can you share IP c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