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调起来遇到错误,求帮助:Error-[NOA] Null object access

楼主(2016-05-05):
Error-[NOA] Null object access
/p/inway/addons/fv/sv_packages/external/ovm/ovm-2.1.2/src/base/ovm_globals.svh, 168
  The object at dereference depth 0 is being used before it was
  constructed/allocat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object is allocated before using it.

  #0 in ovm_report_warning at
  /p/inway/addons/fv/sv_packages/external/ovm/ovm-2.1.2/src/base/ovm_globals.svh:168
  #1 in \ovm_factory::register  at
  /p/inway/addons/fv/sv_packages/external/ovm/ovm-2.1.2/src/base/ovm_factory.sv:77
  #2 in \ovm_object_registry#(ovm_pkg:vm_objection,"ovm_objection")::get  at
  /p/inway/addons/fv/sv_packages/external/ovm/ovm-2.1.2/src/base/ovm_registry.svh:210
  #3 in ovm_pkg

compile 和 elaboration都没有问题,调VCS的时候刚启动起来就报这样的错,求帮助啊。

网友:
应该是对应的某个属性或者objec没有new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8-06-26):
回复 网友A: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B(2019-06-16):
请问楼主,怎么找到没有new的object?

网友C(2019-07-25):
在报错的附近,用assert(object!=null)判断一下。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找到没有new的object?

请问找到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报错的附近,用assert(object!=null)判断一下。

请问为什么我这样操作不行,说object没有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我这样操作不行,说object没有声明

assert的目的就是判断object是否实例化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C:
在报错的附近,用assert(object!=null)判断一下。

这个debug的方法很赞,谢谢大佬

网友(2025-04-28):
大佬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