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选型和power分析求助

楼主(2016-05-05):
SRAM 端口越宽,单次读写的power 越高,但throughput 也越大,意味着读写的access rate可以下降。
如果一条2560x20的SRAM, 在写入每个数据前先读走对应位置的数据,是选
1280x40 还是 640x80, 或者 2 x 640x40, 或者4x320x40 ?
功耗优先,面积的优先级可以降低。
total throughput 要求,每 5120 cycle, 完成 2560x 20 bit读 和 2560x20bit 写。

提供部分数据 TSMC40LP tt1p125c
2560x20 RD: 12.22,WR: 12.13, deselect: 0.255
1280x40 RD :14.40 WR: 16.18, deselect: 0.248
640X40: RD: 13.19, WR: 14.85, deselect: 0.254
320x40:  RD: 12.31  WR : 13.14, deselect:0.251

多谢解惑

楼主:
大神能否来解惑,1000信元酬谢

网友:
从你给出的数据看,位宽和power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即位宽对于power不是很敏感。
如果考虑功耗,就是在最小位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访问次数。
2560x20:读功耗=12.22*2560=31283.2
1280X40:读功耗=14.4*1280=18432
2X640X40:读功耗=2*13.19*640=16883.2
4X320*40:读功耗=4*12.31*320=15756.8
综合考虑功耗和面积,选择1280X40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不选4*320x40, 不是power更小吗, 如果不考虑面积的增长,或者说是用area换power.
从数据可以看出,SRAM 切得越小,Power越低,但我总隐约觉得这个结论不对,应该会有一个平衡点,多块SRAM 对比一块SRAM,在后端布局布线上是否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分的太细,面积会增大,在功耗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选择面积小的。当然如果你只关心功耗,那可以选择4X320*40,这样对后端布线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要相信现在的后端布线工具是很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还能分的更细,160X40, 直到SRAM 不能生成为止?
是否继续扩大位宽, 比如160x80?  这样能继续降低access rate.
是否有方法用脚本来辅助分析,power最优解,power/area 性价比最优解, area 最优解。
我听同事说,多块SRAM 摆放,之间需要留一定的距离,是否会让area撑得更大?
多谢探讨。

楼主:
"如果考虑功耗,就是在最小位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访问次数。"
这个有点矛盾,在数据量一定的情况下,位宽高才能减少访问次数,不存在位宽又小,访问次数又少的case.

网友:
如果多块sram,就要加入地址译码的逻辑,要布局布线和延时上都没有优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SRAM输出的数据一般都会打一拍再用, 所以地址选择增加的延时其实对timing没多少影响。
另外从lib看,地址译码逻辑对比读写power几乎可以忽略。

楼主:
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2024-07-23):
我来分享下个人观点:

以T22nm工艺来分析大概有以下结论:

对于面积来说,Memory 拆分得越细,面积越大,面积增大来源于Memory本身面积增大,PR摆放的间隙开销以及BIST测试电路的增加;

对于功耗来说,首先要明确Memory的功耗包含leakage功耗,动态读写功耗和standby功耗;Memory越大,各项功耗越大;

对于Memory拆分,如果按宽度拆分,那么面积增大的同时,功耗也增大;

如果按深度拆分,拆分后总Leakage功耗和standby功耗增大,动态功耗减小;动态功耗和standby功耗跟工作频率和有效访问频率相关,需要根据应用需求评估;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拆一半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但不能普适所有情况;

另外,对于Memory的功耗优化,个人认为应该合理利用Memory的SD和SLP功能,做到动态启用SD和SLP功能,尤其是SD,Memory高温下Leakage功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