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encounter进行nanoroute布线时PIN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encounter中nanoroute布线后所有的io或者说是pin管脚都没有被布线,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ECO route也试过了还是没有办法,这该怎么解决呢?之前布线时由IO布线的,从昨天开始明明所有的import design文件都是相同的,可是IO上没有金属线进行连接

楼主:
求解答……本来在之前预布线的时候PIN都有链接结果到nanoroute之后线的连接都没有了

网友(2017-09-19):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之前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2024-01-08):
请教大神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