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数字滤波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5):
各位好,本人在设计锁相环数字滤波器时遇到一个问题,希望懂得可以教我一下。1.根据信号与系统,数字滤波器的幅值响应关于1/2采样频率对称,实际数字滤波器时钟是系统参考频率,那么滤波器在频率为0和频率为fref处的幅值响应应该相同,那么数字滤波器是如何滤掉refrence spur的呢?
2.在实际的电路中,如果进来的信号频率高于数字滤波器工作频率,信号会被怎么处理?3.如果数字系统只观察0到1/2fs的频率响应,那么数字滤波器是不是注定不能滤除reference spur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滤不掉的吧?至少从输出频谱看,reference的噪声还是很明显的,不过不确定是因为滤不掉的缘故还是从别的地方耦合到输出的缘故。等大神来解答。
第二个问题,通常锁相环带宽要小于10到20分之一的ref频率,所以高于ref频率的噪声应该是能滤掉的吧。这只是我的理解,也不是很确定,希望大家来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师兄的指点,欢迎大神给出答案!第二个有点问题,数字滤波器可用频谱不是只能是0到1/2fref吗?

网友:
1. 数字滤波器的输出频谱只在-1/2fref~1/2fref之间,根本就没有ref spur的信息;
2. 如果输入频率高于采样频率当然就是亚采样,高频信号混叠进低频区域了;
3. 同1.

另外,虽然数字域的频谱范围是-1/2fref~1/2fref,但当滤波器与DCO或DAC相连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保持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把频谱范围扩展开了。

楼主(2016-07-31):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很深刻!

网友:
Sample and hold会 有一个notch, adpll里面reference spur 可以做的非常好

网友:
你确定滤波器的采样频率在adpll里边是=fref的吗?reference spur 是由于charge pump的mismatch早成的,如果你用dpll的话,没有cp自然就没有这个reference spur。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大神指教,仔细思考确实是这样的,论坛卧虎藏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考虑明白这个问题了么?你的reference clk和数字滤波器的采样频率是一个频率么?我之前流片的电路用的是一个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频率,还没有进行仿真,最近急着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