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板一般如何把数字供电和模拟电源隔离啊?

楼主(2016-05-05):
PCB板一般如何把数字供电和模拟电源隔离啊?
加0 ohm电阻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PCB设计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隔离一般由如下方法:1)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由不同的电路产生,例如数字电路由一路DC/DC产生,模拟电源由另外一路如LDO产生。然后他们分别走线。
2)当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需要的电压一致时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用一个电阻隔离。这样一来他们单点连接,二来这个有了这个电阻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就有了一个焊接一个器件的位置,在需要时(如模拟电源被数字电源的某个频率的地谐波干扰)可将此电阻更换为磁珠。磁珠可以针对某些频率谐波做抑制。但这个电阻的封装大小需要根据模拟电源的电流大小选定,电流需求越大这个电阻的封装也需要越大,否则需要更换磁珠时找不到小封装的能过大电流的磁珠。 一般来说50 mA 以下0402,否则就要0603以上的封装。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不同的地不行么? 模拟电源层和数字电源层分开

楼主:
是用的不同的地啊,数字地和模拟地用0 ohm电阻短接的;模拟电源层和数字电源层分开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6-09-19):
你可以考虑用磁珠将他们隔开

楼主:
你可以考虑用磁珠将他们隔开
引用 网友A:

    磁珠有什么好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