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fork join_none后加入wait fork以后,会出现内建错误

楼主(2016-05-05):
如图所示,请问这个问题我需要如何去定位?

网友:
可以注释掉一些代码,看到底是哪一行程序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试过,就是wait fork导致的,但是我查过语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用过 disable fork 没用过wait fork。什么作用

网友(2016-07-18):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不贴code呢。
ps:fork join_none然后又wait fork,为什么不直接用fork join呢
如果fork join_none和你wait fork隔得比较远,建议在fork要加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