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问题: typ后仿与前仿结果一样,不知道是否正确?求解释

楼主(2016-05-05):
Modelsim后仿问题:在添加sdf文件时,选择delay为max或min,仿真后与前仿波形进行对比其均有延迟,且max时的延时大于min的延时,但 typ后仿与前仿结果一样,不知道是否正确?求解释

网友:
内检查sdf,看是不是没有typ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与我PT中写的环境属性约束有关: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set_min_library max.db -min_version min.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library {min max} -analysis_type bc_wc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8000000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ForQA -min

set_load 1 [all_outputs]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buffd1 -pin Z -library max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_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f文件中没有typ值:如图

网友:
你都做了max,min的仿真,且也有過,就不需要去看typ的了.
且你在PT中是下BC_WC analysis,
所以只要你的PT STA report沒有timing violation,
modelsim dynamic simulation 有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