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2015安装在CentOS6.7上的license生成问题!

楼主(2016-05-05):
根据max大神提供的网盘,在用CentOS 6.7安装时发现MentoKG.exe不能使用,具体如下:[zhl@eda_server1 license]$ sudo chmod 755 ./*
[zhl@eda_server1 license]$ ll
total 428
-rwxr-xr-x. 1 zhl zhl   4783 May  4 22:15 calibre.txt
-rwxr-xr-x. 1 zhl zhl     60 May  4 22:15 licgen.bat
-rwxr-xr-x. 1 zhl zhl     60 May  4 22:15 licgen.sh
-rwxr-xr-x. 1 zhl zhl 417792 May  4 22:15 MentorKG.exe
-rwxr-xr-x. 1 zhl zhl   1717 May  4 22:15 README
[zhl@eda_server1 license]$ sudo ./licgen.sh
./licgen.sh: line 1: ./MentorKG.exe: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zhl@eda_server1 license]$ ./licgen.sh
./licgen.sh: line 1: ./MentorKG.exe: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zhl@eda_server1 license]$ file MentorKG.exe
MentorKG.exe: PE32 executable for MS Windows (console) Intel 80386 32-bit

说明好像64bit系统不能使用运行该程序。。。
没办法,后来又在windows10下尝试运行licgen.bat文件,同样报错
"unable to get domain name in registry"。。。

这个license究竟应该如何生成,还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
忘记说了,本机器是64bit
[zhl@eda_server1 license]$ uname -a
Linux eda_server1 2.6.32-573.el6.x86_64 #1 SMP Thu Jul 23 15:44:03 UTC 2015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楼主:
顶一下,求问64bit的license怎么生成,mentorKG好像是32bit的。。。

网友:
windows的东东要在linux上运行,为什么?

网友:
Bueno esto es un gran camino a la montaña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啊 啊啊啊~~~~~~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6-06-23):
那是在window里用的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606127-1-1.html

换了个能运行的Windows,按照上面的帖子搞定

网友:
同样的问题,感觉是windows 版本问题!

网友(2016-09-27):
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决办法吗?需要什么windows版本才能运行?

网友:
请@min4max 大侠给看一下?

网友:
解决办法:换个用winxp的旧电脑来运行。

网友(2016-12-01):
解决办法:换个用winxp的旧电脑来运行。__真是好办法!!!!!!

网友:
用虚拟的XP运行是否可以?

网友(2017-01-11):
虚拟的可以

网友(2017-05-29):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可以,换个能生成的电脑生成的license用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旧电脑生成的license能用吗,你们成功了吗?

网友:
有人找到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7-07-28):
解決方法
用虛擬電腦開啟 xp 系統
直接執行就沒問題了

我猜 MentorKG.exe 只能在 32位元 系統執行

网友(2018-09-25):
回复 网友C:

   shabi

网友:
直接用新的HOSTID替换license.dat中原有的HOSTID
文本编辑器就有全部替换功能
亲测有效

网友(2018-11-09):
Win7可以跑。

网友:
两年半过去了根本没有大神,到特么到处发国外早就发过的东西。
这程序没wine根本跑不起来,本来就不是个linux应用,KG本版太老windows10跑不起来,
windows10 跑 11.4可以,特么整个网上linux的都是8.0的,那特么是03年的注册机,win7的时候跑起来没问题都是幸运。。。
windows10 跑起来还是会出问题,必须在没有中文的路径下,跑完自动退出。
我MentorKG_V11.4在这里下载的
http://bbs.hwrf.com.cn/thread-143053-1.html

网友D:
问题在于KG版本太老win10不兼容,linux下跑需要wine。。。
解决办法,用最新的11.4,bbs.hwrf.com.cn/thread-143053-1.html
代替MentorKG,放的路径不能有中文,关闭杀毒软件,两年了根本没有大神都是搬国外的东西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D:

   我看你贼帅,哈哈!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起码指导原因了,用你的链接下载最新的MentorKG试试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E(2021-01-03):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于KG版本太老win10不兼容,linux下跑需要wine。。。
解决办法,用最新的11.4,bbs.hwrf.com.cn/threa ...

谢谢大佬提醒,在linux下安装wine之后,命令行 wine MentorKG.exe -i calibre.txt -h 000c29ebf2b2 -o license.dat终于可以生成license了,不容易啊

网友(2021-04-16):
linux 怎样安装wine?

网友F(2021-06-01):
window10: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下
添加两个字符串值:
RegisteredOrganization=THU
RegisteredOwner=Student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F:
window10: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下
添加两个字符 ...

亲测可用,厉害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佬提醒,在linux下安装wine之后,命令行 wine MentorKG.exe -i calibre.txt -h 000c29ebf2b2 -o li ...

calibre.txt 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2024-03-19):
win7下可以运行

网友:
win7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