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工作会影响bandgap的输出么?

楼主(2016-05-05):
100资产

OSC给adc提供时钟,bandgap给LDO和ADC的稳压器提供基准电压,测试发现,系统时钟分频最大和不分频时的LDO输出相比,regc小了20mV左右?ADC最大分频与小分频时的LDO输出相比,小了50m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最佳答案

网友:
1. 噪声耦合
2. ADC的工作电流影响了基准模块的参考地,尝试下不同的ADC输入对基准电压大小的影响
3. 其他原因

网友:
那这个regulator工作与否有影响吗?

网友:
不一样是怎样的不一样,最好有数据,有图,不然这样谁能猜想出你看的现象啊。。。

楼主:
万用表测的,没有图,系统时钟分频最大和不分频时的LDO输出相比,regc小了20mV左右?ADC最大分频与小分频时的LDO输出相比,小了50mV+;

楼主:
那这个regulator工作与否有影响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影响,说明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bandgap对regulator可能驱动不够,regulator工作把bandgap输出拉低了。

楼主:
这个bandgap对regulator可能驱动不够,regulator工作把bandgap输出拉低了。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ADC频率的改变会影响LDO的输出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与Bandgap无关,ADC的工作频率直接决定电流的大小,所以是你LDO的Load Regulation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网友:
对LDO和reg的影响是负载调制,同时还有对bg的kickback,综合以上所有

网友:
1. 噪声耦合
2. ADC的工作电流影响了基准模块的参考地,尝试下不同的ADC输入对基准电压大小的影响
3. 其他 ...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确定是噪声耦合的影响呢?

楼主:
1. 噪声耦合
2. ADC的工作电流影响了基准模块的参考地,尝试下不同的ADC输入对基准电压大小的影响
3. 其他 ...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只根据ADC工作频率的不同改变,不同的输入电压对LDO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2016-07-06):
回复 网友B:

不用万用表测试,建议最好用示波器测试动态的电压,这个有利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