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发帖:警告: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和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楼主(2016-05-06):
Warning (12019): Can't analyze file -- file moundetector_tb.v is missing
Warning (10036): Verilog HDL or VHDL warning at moundetector.v(13): object "i" assigned a value but never read
Warning (10036): Verilog HDL or VHDL warning at moundetector.v(13): object "j" assigned a value but never read
Warning (10762):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moundetector.v(28): can't check case statement for completeness because the case expression has too many possible states
Warning (10762):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moundetector.v(64): can't check case statement for completeness because the case expression has too many possible states
Warning (10240):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moundetector.v(15): inferring latch(es) for variable "markdown",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13024):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0]"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Counter[7]"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21074): Design contains 66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1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2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3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Up[3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1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2]"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3]"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4]"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5]"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6]"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7]"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8]"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29]"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30]"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IN_Down[31]"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lk"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Rst"
Warning (15714): Some pins have incomplete I/O assignments. Refer to the I/O Assignment Warnings report for details
Warning (332068):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332068):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332068):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332068):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代码:

module moundetector (IN_Up,IN_Down,Clk,Rst,Counter);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7:0] Counter;
  parameter  channel=32;
  parameter  s0=4'b0000,s1=4'b0001,s2=4'b0010,s3=3'b0011,s4=4'b0100,s5=4'b0101,s6=4'b0110,s7=4'b0111,
             s8=4'b1000,s9=4'b1001,s10=4'b1010,s11=4'b1011,s12=4'b1100,s13=4'b1101,s14=4'b1110,s15=4'b1111;
  input      [channel-1:0]IN_Up,IN_Down;
  reg        Up,Down,Up_state,Down_state;
  reg        [3:0]cur_state, next_state;
  reg        markup=1'b0, markdown=1'b0 ;
  reg        [5:0]i,j;
  reg         res;
always @(IN_Up or IN_Down or res )//////应该想的是  信号可以随时变化 每次变化都赋给寄存器 但是当有信号是 只把对应的变化信号持续给Up、Down
  begin
  if(~res)
         begin
                Up=0;
                Down=0;
                markup=0;
                markdown=0;
                i=6'b100000;
                j=6'b100000;
         end
  else
         begin
        case(IN_Up)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1 : begin Up=IN_Up[0]; i=6'b000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10 : begin Up=IN_Up[1]; i=6'b000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100 : begin Up=IN_Up[2]; i=6'b000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1000 : begin Up=IN_Up[3]; i=6'b000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10000 : begin Up=IN_Up[4]; i=6'b000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100000 : begin Up=IN_Up[5]; i=6'b000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1000000 : begin Up=IN_Up[6]; i=6'b000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10000000 : begin Up=IN_Up[7]; i=6'b0001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1_00000000 : begin Up=IN_Up[8]; i=6'b001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1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9]; i=6'b001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1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0]; i=6'b001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1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1]; i=6'b001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1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2]; i=6'b001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1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3]; i=6'b001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1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4]; i=6'b001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1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5]; i=6'b0011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1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6]; i=6'b010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1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7]; i=6'b010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1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8]; i=6'b010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1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19]; i=6'b010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1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0]; i=6'b010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1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1]; i=6'b010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1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2]; i=6'b010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1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3]; i=6'b010111;markup=1;end
                                32'b00000001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4]; i=6'b011000;markup=1;end
                                32'b0000001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5]; i=6'b011001;markup=1;end
                                32'b000001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6]; i=6'b011010;markup=1;end
                                32'b00001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7]; i=6'b011011;markup=1;end
                                32'b0001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8]; i=6'b011100;markup=1;end
                                32'b001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29]; i=6'b011101;markup=1;end
                                32'b01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30]; i=6'b011110;markup=1;end
                                32'b1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Up=IN_Up[31]; i=6'b011111;markup=1;end
                                default  : begin Up=1'b0;i=6'b100000;markup=1'b0;end   /////将i=32设为初始状态
                   endcase

                  case(IN_Down)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1 : begin Down=IN_Down[0]; i=6'b000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10 : begin Down=IN_Down[1]; i=6'b000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100 : begin Down=IN_Down[2]; i=6'b000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1000 : begin Down=IN_Down[3]; i=6'b000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10000 : begin Down=IN_Down[4]; i=6'b000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100000 : begin Down=IN_Down[5]; i=6'b000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1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6]; i=6'b000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1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7]; i=6'b0001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1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8]; i=6'b001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1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9]; i=6'b001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01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0]; i=6'b001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01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1]; i=6'b001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01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2]; i=6'b001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01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3]; i=6'b001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01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4]; i=6'b001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0_1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5]; i=6'b0011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01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6]; i=6'b0100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01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7]; i=6'b0100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01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8]; i=6'b0100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01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19]; i=6'b01001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01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0]; i=6'b010100;markup=1;end
                                32'b00000000_001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1]; i=6'b010101;markup=1;end
                                32'b00000000_01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2]; i=6'b010110;markup=1;end
                                32'b00000000_1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3]; i=6'b010111;markup=1;end
                                32'b00000001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4]; i=6'b011000;markup=1;end
                                32'b0000001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5]; i=6'b011001;markup=1;end
                                32'b000001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6]; i=6'b011010;markup=1;end
                                32'b00001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7]; i=6'b011011;markup=1;end
                                32'b0001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8]; i=6'b011100;markup=1;end
                                32'b001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29]; i=6'b011101;markup=1;end
                                32'b01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30]; i=6'b011110;markup=1;end
                                32'b1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 begin Down=IN_Down[31]; i=6'b011111;markup=1;end
                                default: begin Down=1'b0;j=6'b100000;markdown=0; end   /////
                         endcase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状态变化 ,为时序逻辑
begin
  if(~Rst)
          begin
            cur_state<=s0;//////初始状态
                 next_state<=s0;
                 Up_state<=0;
                 Down_state<=0;
                 Counter<=8'b0000_0000;
     end
  else
   begin /////////////////应该限制为当某一信号时 进行选择 操作   否则  就是已选择过正在处理  if  然后怎么样 而不是当来一个时钟下降沿就要进行一次寻找 操作
          Up_state<=Up;
          Down_state<=Down;
          cur_state<=next_state;

          case(cur_state)
                         s0 : begin   //////继续等待或进入下一状态  ,可能  上板先到 也可能下板先到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表明处理后的信号同时到达为μ 子 计数器加1  并且系统复位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00)/////上板比下板先到
                                                begin
                                                        next_state<=s1;
                                                end
                                        else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0011)/////下板比上板先到
                                                begin
                                                        next_state<=s5;
                                                end
                                        else
                                                begin /////表明仍为等待状态
                                                        next_state<=s0;
                                                end
                          end
                        s1:begin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2;
                                         end
                        end
                   s2:begin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3;
                                        end
                        end
                  s3: begin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4;
                                        end
                         end
                 s4:begin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begin  //////大于20ns时  复位
                                                next_state<=s0;
                                                res<=0;

                                        end
                        end
                s5:begin//////下板先到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6;
                                        end
                        end
                s6:begin
                                if({markup,Up_state,markdown,Down_state}==4'b1111)
                                        begin
                                                Counter<=Counter+8'b0000_0001;
                                                res<=0;

                                        end
                                else/////下板比上板早到超过10ns
                                        begin
                                                res<=0;

                                        end
                        end
                        default:begin
                                                res<=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几点意见:
1. reg res 为什么没有异步复位值,这样会导致X为initial value.
2. reg markup=1'b0, markdown=1'b0 ; 寄存器不能如此赋值
3. s3=3'b0011 明明4 个bit, 怎么是3‘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回答  第二个问题后来改了,第三个问题是写错了。第一个问题 res  是真的没考虑到。那个Counter[] 都接GND 和 output 与 IN_Down ,IN_Up 无关 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放了SDC吗,里面有定义CLOCK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没有SDC,这个还需要SDC?

  1. module moundetector1 (IN_Up,IN_Down,Clk,Rst,Counter);
  2.
  3.   input      Clk;

这个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工具报的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 ii  报的错。听师兄将那个两个case出好像也有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加SDC,定义时钟等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后来问了一下师兄他说要从新写,case 语句并没有包含所有情况。

网友:
建議verilog code寫好先跑仿真.
不要用Quartus tools來測試verilog syntax .
這樣即浪費時間,且不能確認Code的完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写好的verilog  仿真都没法跑,一大堆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