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条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6-05-06):
某个顶层文件中实例化了一些其他模块,我想问一下在仿真中`define是不是只需要在顶层测试文件中加上就行了,其他被调用的模块中应该不需要再加上`define了吧,所有的模块中都会用到`ifdef `else `endif命令。

网友:
只要模块中有调用的就应该用`define

网友:
只需要用一次`def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只在最顶层加上`define就行了吧?我还想问一下,综合工具怎么综合`ifdef,比如synplify,是不是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
verilog多个文件编译时,就像把多个文件(按照命令行或文件列表中的顺序)合成一个编译一样,所以宏的定义可以放在最先编译的文件中(但不一定是最顶层),后面就都会看得到。

网友:
`define是全局的,所有编译的文件都能看到;paremeter是局部的,只有当前文件能看到。

网友:
6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