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源漏金属问题

楼主(2016-05-06):
我想加宽源漏的METAL1,但是一个个画太麻烦,有没有脚本或什么别的方法,求大神指教

网友:
自己做pcell吧

网友:
pdk的可以直接设置

网友:
为什么要加宽?

网友:
很少有pdk可以设置,可以自己做pcell

网友(2019-07-15):
楼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没 ?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不吝赐教

网友(2021-02-20):
我也需要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