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ivado综合

楼主(2016-05-06):
请教个问题,我做好的design如何当做独立的IP在vivado里面implementation,而不需要在约束里指定port,我想看看timing,但是不想指定那么多的port

网友:
把iP的输入输出简单处理一下,比如逻辑或或者逻辑与一下(确保资源没有被优化掉), 这样就port就减少了很多 可以简单的给个引脚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就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