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做数模混合仿真,在设置ADE数字的时候,无法建立testfixture文件,是怎么回事?另外,我按照教程的步骤,要设置接口电平的时候,既有模拟部分送来的信号做input,也有输出给模拟部分的output,怎么设置?
不知道大家看的懂我说的问题不。。。。

网友:
关于如何设置端口的定义,lz可以参考李福乐的课件。需要注意的是,interface Elements选项中设置完library时,也要看看instance选项。另外,对于电平和时间的设定,一个原则是0和1电平的距离尽量小,上升下降时间根据你时钟,不要太大。我一般都是10p。
PS. 你第一个问题,不是有两个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太懂。
ams?spectre verilog?

设置好数字模拟接口就按你数字电路的电源电压来定,比如1.2v,设置好vth high/low等参数就行了。上升下降时间也和你用的工艺有关,按实际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Mixed signal opts,电平这些都设置了,模拟部分好像没问题,但是到了设置数字部分仿真代码的时候,建立不了testfixture文件诶,就是写不了testbench。。。

网友(2018-05-29):
你好,我现在是数字的输出为模拟的输入。模拟电压是1.2v,请问vth high/low应该设置成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