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负压电荷泵,管子会承受10V的压降,用5V的工艺做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16-05-06):
做负压电荷泵,管子会承受10V的压降,用5V的工艺做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最脆弱的是gate和衬底压差,这个压差没有超过spec就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看看BJT的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了,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Make sure Vgd and Vgs and Vds < 5V , then will be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