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种MCU值得投入时间深入学习

楼主(2016-05-06):
主要是不想花时间去学习以后用不用到知识,把精力用于学习经典的东西。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57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4.62% (42)
6.15% (4)
1.54% (1)
15.38% (10)
12.31% (8)

网友(2016-07-22):
肯定是ARM值得学习啦

网友(2017-03-06):
我觉得这些选项都说得太笼统。下面说一下我的见解。

刚刚入门的话,建议还是从8051或者AVR做起。尤其是AVR现在有Arduino这样的工具,非常容易上手。但Arduino只是个摇篮,学会了以后还要多读AVR的官方文档,逐渐掌握经典的MCU的设计方法。

接下来可以接触稍微复杂一点的MCU了。个人推荐STM32,或者TI公司的MSP430、Tiva系列,因为这些产品的官方文档很全,比较好上手。

再往后更复杂的开发,呃,我也没做过,这个就看你们单位是什么要求了。

网友:
看你以后做的产品方向了,不同MCU适用不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