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是source sdc 文件出错

楼主(2016-05-06):
我做Pt时语句运行到source $SOURCE_DIR$active_design$postfix.sdc -v -e这一句的时候爆出来如下error,并且自行中断pt。Error: unknown option '-hsc' (CMD-010)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U5IM@add_12_root_add_0_root_add_363/carry[8]'

我感觉是他在source sdc文件的时候有几个命令不认识还是怎么样,求问大神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20-08-26):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0-10-27):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3-07-13):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过吗?

去sdc里面搜-hsc,应该是get cell的一个选项,pt不支持这个选项,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找到了,set sdc_write_unambiguous_names false,然后写sdc

网友:
5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