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频时如何判断电路元器件的等效电容和等效电感串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如题,在高频时,一个在低频表现出纯电阻特性的电路元器件可能会有一些电容和电感特性。那么我们在分析该元器件的等效电路模型时,是如何判断等效电容和等效电感与该元器件的串并联关系呢?比如:对于一个晶体三极管来说,其寄生电容为什么是与该三极管是并联关系而不是串联关系?或者说也可以等效为串联的关系呢?(我到目前为止只看到了是并联的情况)

网友:
模型就是把器件的特性抽象出来,一般的模型中电感电容都可以在器件物理结构中找到要描述的地方, 比如EB间的扩散电容,BC间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