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综合下载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5-06):
本人学生党一枚,最近接触FPGA开发,有些问题不太清楚,特来请教下论坛里的朋友。谢谢各位!
  • sof和pof方式有什么区别呢?pof配置文件是下载到flash中去的,上电时配置FPGA?那么sof方式呢?
  •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51IP核的FPGA项目,我用megafunction定制的rom来存储我的软件程序,那么当这个工程下载到开发板上时,我定制的这个rom占用的是哪里的资源呢?是开发板上原来存在的flash或者ram资源吗?

网友:
when you use the megafunction custom rom, that means only it is a block which can be only read by the rest of your logic. it does not mean it is really a rom. obviously when the fpga turns off , since it is an sram based device all of the programming data will be cleared. The next time we turn on the fpga, it loads the programming data from the flash memory chip.

网友:
SOF是下載到FPGA裡的SRAM,沒電就消失了。POF是可以下載到 外部FLASH(EPCS) 或是 MAX10系列內部的FLASH。
外部ROM是看開發板的,通常是放韌體,或是利用一顆CPLD當成FPGA程式的儲存,都是依你硬件來看。

网友:
只要是FPGA的ROM,都是用FPGA裏面的SRAM組成.
SOF是燒在SRAM上,只要關電就沒有了,但是燒錄的時間比較快, 一般都是用在開發階段,POF是當你開發完成之後,可以直接燒到FLASH中,主要是用來DEMO 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所以,我用megafunction生成的rom并不是真正的rom,而是只是一段存储着程序的空间而已。那么,这些c编译后的程序数据会连同硬件信息一起被配置到fpga芯片里吗?如果是AS模式的话,应该是先存储在flash中,然后被配置到fpga中?      另外,在quartus中验证的时候,我可以例化一块rom来进行fpga验证,但是在实际工程中,到芯片级,如果我的soc设计需要这么一个rom来存储我的c程序的话,我是否得外接一块rom芯片或者说是在设计的时候采用不同的工艺在soc版图中设计一块rom区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megafunction生成的rom用c编译后的数据初始化后,在下载到板子上时,也是直接配置到fpga芯片里吗,或者是先存储在flash中,再配置芯片?c程序会连同硬件信息一起被配置在同一地方吗?这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我不太理解的是c程序会和硬件信息配置到同一地方吗?当然,这是在quartus中的时候,等到soc芯片级的时候,是否得单独外接rom芯片或者在soc版图中设计一块rom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的 FLASH IP 應該是介面而不是實體,他應該是產生FLASH的介面,讓你能夠外接真實的 FLASH。
通常FPGA會搭配一個外部記憶體作為他的啟動程式儲存的地方(MAX10是在內部有FLASH),這個又分成Hardware(HW)及Software(SW)。HW是必須存在,使用HDL語言設計。一開機,HW先loading到FPGA內,開始依設計做動作。
以Altera而言,他可以在FPGA內設計一顆CPU,那針對CPU而言,是必須有軟韌體去驅使他動作,這就是SW,通常是在NIOS中以C設計。
FPGA可以只有HW就可以運行,如果你有CPU就必須要SW。
Altera設計的是,可以用一顆FLASH(EPCS)存放HW & SW。一開機時,先把HW loading,等硬體就緒,如果有CPU,再把SW loading進來,開始讓CPU動作。SW也可以放在外部FLASH,前提是你必須讓FPGA HW有能力存取他。
你可以去Altera看一下 FPGA boot的文件,裡面都有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非常感谢!关于这方面,我是新手,有好多问题,所以非常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方式是通过Qsys里面实现的软件代码的编写以及下载吧,是吗?如果是我自定义的呢,我用的是DE2-115的开发板,比如我有一个51的软核,我把它加到我的工程中来了,c代码是keil编译后的数据,用它来初始化我用megafunction生成的rom,那AS下载到板子上时,c代码是单独在flash中,等待fpga中的51核单条来读取呢还是在配置时就已经和硬件信息一起配置到fpga芯片中去了呢?另外,在等到芯片级的时候,所采用的处理办法是,设计好flash的接口,与外面的实体flash相连,然后在程序烧录在flash中,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致如你所言。在模擬中,你IP產生的ROM,會使用AS下載C代碼到裡面去,那是因為程式先暫存在PC上。等到芯片等級,不會再有PC的AS下載,此時C代碼就要放在外部真實的FLASH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