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ModelSim loading design时错误

楼主(2016-05-07):
用的软件是
ModelSim-Altera 6.6d (Quartus II 11.0) Starter Edition
Quartus II 11.0
网上有搜到说版本的license不支持

网友:
如果是 Altera-starter 的不用 license,他會顯示但不會有影響,你的應該是 test 的檔案有問題,你可以去看 log檔,看看哪裡有問題。

网友: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log file裏會有"Error"開頭的訊息,只要修掉之後,就可以繼續模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提示的error信息已经全部修改了,就只有这么一条错误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tb文件的问题,,也会提示信息的吧,但是error的信息只有这么一条

网友:
你方便把VGA_LOGIC_run_msim_rtl_verilog.do放上來嗎

网友:
會是你在setup EDA tool的時候沒設定好?可以看一下你的設定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文件,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这个吗?之前有仿真都是成功的,是可以的

网友: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i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VGA_LOGIC_tb

根據你的.do檔,你應該要有lpm_ver,sgate_ver altera_mf_ver, altera_lnsim_ver .....這些library.
但是你的.do沒有看到對這些library有compile.
你的verilog Code是有使用到Altera的megacore的IP嗎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把.do裏的那一行改成如下所示:
vsim -t 1ps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VGA_LOGIC_tb
你的tar.gz不完整,你可以重新再壓一次嗎

网友:
但是看你的附圖,我猜你是有用到Altera megacore中的ROM跟PLL.
所以你可以把altera_mf.v這個檔拿出來compile.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下, 没有用到ip,用了PLL和m4k—rom内部的模块。之前空间有点,压缩的时候并未将modelsim的prj(work_T是我用modelsim重新建的工程,rtl_work是在quartus11.0中调用modelsim的工程)里的东西放全,现在传上来,你看下。同时,在之前的一些仿真都是可以的,而且.do也是一样能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下, 没有用到ip,用了PLL和m4k—rom内部的模块。之前空间有点,压缩的时候并未将modelsim的prj(work_T是我用modelsim重新建的工程,rtl_work是在quartus11.0中调用modelsim的工程)里的东西放全,现在传上来,你看下。同时,在之前的一些仿真都是可以的,而且.do也是一样能行的。 PLL.ctr 是之前一个小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先实在在quartus11.0上调用上modelsim出现了这个问题;而后又试了重新打开modelsim,建工程(工程名为work_T)编译的,然后start simulation,加载tb和.sdo后出现了这个问题。下面那张是新建的工程中的文件

网友:
# Loading work.VGA_LOGIC_tb
# ** Error: (vsim-3033)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VGA_LOGIC.vt(47): Instantiation of 'print_task'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VGA_LOGIC_tb

你可能有code沒有放進來喔.
你再check一下.
其實你可以check一下你的msim_transcript.裏面會跟你說你compile裏有些error,且發生在那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在查下,谢谢提醒   你看下work_T文件夹,是在modelsim中新建工程的transcript,里面的内容是# Reading D:/Software_install/Altera/11.0/modelsim_ase/tcl/vsim/pref.tcl
# OpenFile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work_T/work_T.mpf
# Loading project work_T
外面的那个是用quartus11.0调用modelsim(即rtl_work文件夹的这个工程)时出现的错误,应该是积累的吧?(这个不是很确定)。到最后,两种方式出现的问题就一样了,就是提出的问题

网友:
這個檔案下面就沒有了嗎?
根據你tt.PNG上看,應該會有更多的訊息.
起碼會出現"Error loading desig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msim_transcript这个文件没看,只看了transcript,和modelsim上的提示,谢谢你,现在可以了看到wave图了,modelsim应用还有有点生疏,看这种log文件才是比较重要的,初学,希望你们多多指导,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所有的文件,是刚编译不就的文件

   # Reading D:/Software_install/Altera/11.0/modelsim_ase/tcl/vsim/pref.tcl # Loading project work_T
vsim -sdftyp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VGA_LOGIC_v.sdo -sdfnoerror -sdfnowarn work.VGA_LOGIC_tb
# vsim -sdftyp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VGA_LOGIC_v.sdo -sdfnoerror -sdfnowarn work.VGA_LOGIC_tb
# Loading work.VGA_LOGIC_tb
# ** Error: (vsim-3033)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work_T/VGA_LOGIC.vt(47): Instantiation of 'print_task'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VGA_LOGIC_tb
#         Searched libraries:
#             F:\Code\FPGA\my\VGA_logic_5.7\simulation\modelsim\work_T\work
# Loading work.VGA_LOGIC
# Loading work.cycloneii_pll
# Loading work.cycloneii_pll_reg
# Loading work.cycloneii_m_cntr
# Loading work.cycloneii_n_cntr
# Loading work.cycloneii_scale_cntr
# Loading work.cycloneii_ram_block
# Loading work.cycloneii_ram_register
# Loading work.cycloneii_ram_pulse_generator
# Loading work.cycloneii_lcell_ff
# Loading work.cycloneii_lcell_comb
# Loading work.cycloneii_clkctrl
# Loading work.cycloneii_mux41
# Loading work.cycloneii_ena_reg
# Loading work.cycloneii_io
# Loading work.cycloneii_mux21
# Loading work.cycloneii_dffe
# Loading work.cycloneii_asynch_io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
不客氣.你又學會一招了.想必未來你會更厲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借你吉言,能能进步快点。我也是初学FPGA,小菜鸟一只。这个就在特权同学基础上修改的逻辑分析仪,试过采函数发生器(0-3.3)的电平信号,采不到电平信号。用100m采1m存储器组是256位的。一直低电平,有点懵。传的就是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