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查看电路发现多了一个悬空的引脚,求解疑?

楼主(2016-05-07):
DC综合后,查看电路发现多了一个悬空的引脚,求解疑?检查多次,RTL代码中并无此port。问:是否可以将其删除?怎样才可避免此现象?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回复回复啊

网友:
可以向前端确认一下这个port是否本来就是悬空的。
一般有悬空的也很正常,并不影响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