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 中怎么生成pt需要的sdc文件

楼主(2016-05-07):
我之前在icc中直接用语句write_sdc -version 1.7 $export_path/$design_name.sdc生成sdc文件用于pt,结果在pt时source sdc文件时报错如下:Error: unknown option '-hsc' (CMD-010)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U5IM@add_12_root_add_0_root_add_363/carry[8],请问如何生成正确的sdc文件?

网友:
可能是因为ICC生成的sdc需要用更新版本的primetime,建议ICC输出sdc用一个比较靠前的版本

网友:
一般都不会用icc dump出的sdc来跑STA signof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gnoff的sdc不是前端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