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ta=*(int*)REG;为什么读不出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6-05-07):
为什么 用以下方法读寄存器不行
int main(void)
{
   int data;
  data=*(int*)REG1;
}

而用下面这种方法可以,
int read_reg(int addr);
{
  int data;
  data=*(int*)addr;
  return data;
}

int main(void)
{
  int data;
  data=read_mem(REG1);
}

这两种方法应该是 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定义了函数,为什么下面那种方法可以读出寄存器的值,而上面那种方法就不执行,在core出来的接口信号上没看到读的这个动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
看看有问题的那个代码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2017-12-16):
加volatile试下

网友:
可能是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