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时出现大量的hold time violation怎么办

楼主(2016-05-07):
我做做pt时出现了大量的hold time violation,应该需要将clock 约束更紧才能解决,请问怎么把时钟约束的更紧啊?

网友:
推荐解决方法如下:
1. 适当减小时钟的uncertainty,-hold
2.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which may fix nearly all hold violations except for unsufficient  core siz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扰您了,请问,为什么是减小uncertainty,我觉得应该是增大啊,这样才可以使timing更悲观,让工具更加尽力的优化,减少uncertainty,不是相当于放松的约束?

网友:
回头去修hold timing呗,或者降低PT的sign off标准咯。不过,sign off的标准应该是项目开始前就确定的,随便降低会增加风险降低可靠性。加紧前端约束增大uncertainty或者timing derate,提高时钟频率对hold是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是增大uncertainty,而不是减少uncertainty,但是timing derate这个应该具体怎么做,可以解释下吗?是OCV时,改大或者改小derate值?这个fab是有要求的,您的意思是约束的更紧一些,使结果更悲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觉得约束时更紧些,然后sign off用宽松些的标准,这种做法我们只用于比较小的项目,综合流程即使重走一遍也比较快。但是对于大型的SOC,其实更改约束重走流程是很费时间的,很少这样做。到了PT出现的VIOLATION,一般针对路径回头手工ECO来修,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顶

网友(2023-02-15):
pt 的SI,和 OCV等设置合理的情况下,uncertain 可以适当减小,具体建议值sign off应该有定义,也不是越大越好;
在DC阶段 因为时钟树理想,并且没有SI和OCV的影响,可以用增大uncertainty来保证setup 裕量;在PT sign off时适当可以减小,但必须遵守sign-off定义值

网友(2023-05-26):
cts_opt hold uncertainty 调大,约束是紧了,会插更多buffer。记得route再改回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