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负载牵引中的圆心和半径由什么确定?

楼主(2016-05-08):
负载牵引后调出LoadPull,圆心和半径由什么确定?选定怎么样的圆心和半径即为成功?

楼主:
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
S11的圆心和半径

网友:
先把圆心定为原点  半径设置为1  然后观察你牵引的功率效率圆心  然后把你的扫描范围往你的圆心处移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3-10):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07-09):
设置的时候为了避免发散,尽量把半径取小点

网友:
一般为了防止发散,就要令圆心(a,b)半径r满足,r+a+b<=1